HPV3000

楼主(2011-08-16):
今天接了一台惠普3000的机子显示花屏,百分之80是显卡问题,但是 为了保险期间换了屏试一下还是花,OK,确定是 显卡直接换改良的10年的,说换就 换,换的是 到快但是换了之后我 傻眼了还是花屏,这是为什么啊 ,是屏线不可能啊 ,当时换屏的时候连屏线一块换的啊 !显卡我肯定做好了,我又加焊了一遍还是一样 啊,哎,没思路了,求高手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
吹吹显存能还吗  可以试试   不会是显卡坏了吧换掉呢?

网友:
观察下显卡周围,有没有加热后拿班子或者碰到那里了,导致有部分原件错位,或者是显存错位了,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显卡本身坏了,以前遇到过,做了两次分别是花屏的,还有两次是无显示的,都是显卡坏了,确定你换的显卡是好的吧,

网友:
有可能显存

网友:
显存有问吧,把显存换换看吧

网友:
我们有见过很多次显存坏的,但一般都是换显卡在先。

网友:
显存挂了吧

网友:
把显卡换掉吧!请问一下你换的是不是无铅的显卡。

网友:
如果是无铅的显卡。做显卡的时候可能显存空焊啦!

网友:
弄下显存吧

网友:
ef\'gh[做显卡的时候可能显存空焊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显卡 问题多一点  要不我这里还有图纸你可以拿去看看

HP V3000

HP V3000

HP V3000

网友:
弄好了。给说下啊

网友:
哦,谢谢大家指点啊。现在机器已经好了,显卡旁边的小东西也没掉啊,原来是显存坏掉了,直接换了就好了OK收钱,多谢大家啊 ,所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如果是无铅的显卡。做显卡的时候可能显存空焊啦

网友:
长见识了,多谢楼主

网友:
换个芯片不好就没思路了,不像是搞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