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插视频线后还是没有输入

楼主(2011-08-16):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显示器,开关机正常,但是插入视频跟没插一样,显示还是无信号输入,换过视频线,换一个插口也是一样(指屏上的另一个输入口),请高手指点一下,我想电源板应该没有问题了,应该是驱动板问题吧?

网友:
能够到未接信号线就说明电源部分是好的,驱动板的可能性比较大,用通用的点点看看,不行的就改

网友:
按键拆掉也是一个样

网友:
用通用驱动点一下  不行就还线的问题  要不就是主机啦~~~~    一个个排除

网友:
接口处的二极管,三极管,IC短路会这样

网友:
故障解决了,原来是楼上所说的一样,是接口处的一个热阻管短路,还是就是VGA接口右上角一个排阻(不知道是不是叫排阻,跟电源IC一样的六个有脚一样的小东西)短路,但是找不到同型号的也不知道用哪个可以代换,后来我从HDMI头那里拆一个过来装上去就显示了,OK了,现在在考机,有问题我会发信息上来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