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长亮

楼主(2011-08-16):
不插VGA线的时候,接屏接灯管,灯管会亮一下就灭吧,今天修了一个笔记本,不接VGA,插屏线,外接灯管长亮

网友:
是开启信号  串电了吧

网友:
呵呵,是液晶,不好意思

网友:
开启信号不对

小美Mcy -5 你怎么到处灌水啊

网友:
驱动板是原装板,没有改过,不存在开关接错的可能

网友:
高压,应该是高压的问题,让他一直工作灯管全亮

网友:
要是 显示器的话是屏供电有问题,但是笔记本的屏就就不太了解了

网友:
高压板坏了

网友:
换个高压条点一下,就OK

网友:
显卡控制电路有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高压板的问题,灯管正常亮,说明高压正常呀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刷个程序或换个通用的点下试试

网友:
开启信号  接到电压上了吧

网友:
期待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的控制信号有问题

网友:
启动信号控制管查一下,有否短路?

网友:
查查信号控制

网友:
确实让人费解,不是问题费解,是我没看懂你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说原来的问题是屏亮一下就黑了,外接灯管就可以长亮?还是你其他的,可以说的详细并有条理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