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各位大侠 系统每次启动音量图标都不见了

楼主(2011-08-16):
请问 各位大侠 系统每次启动音量图标都不见了,需要在控制面板里重新设置才行 该怎么办啊?

网友:
重装系统最简单的解决办法

网友:
给点 有 技术含量的答案啊

网友:
这个还没研究过 不过我见到这样的一半都是拉动播放器的音量调节 要不就是自己音箱上的线控开关。。。呵呵呵  尝试下正常关机 正常关机保存设置后下次开机才会好

网友:
一、找回失踪的小喇叭
如果在系统运行时突然丢失了音量图标,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快速找回音量图标。
第一步:在开始、设置中,点开控制面板
第二步:打开这里面的小喇叭“声音和音频设备”
第三步:“ 将音量图标放入任务栏”的勾打上,点应用、确定;如果已经勾选,则先取消勾选,再重新勾选一遍。  通过这种方法基本上能找回丢失的小喇叭图标
第四步: 音量图标会重新显示在任务栏中,单击即可调节音量了。
第五步:如果勾选“将音量图标放入任务栏”选框后仍无效,则有可能系统丢失了“sndvol32.exe”文件,可以从其它电脑中复制该文件拷贝到“C:WINDOWSsystem32”文件夹中,再重新操作一遍。如果该选框为灰色不可选状态,则说明声卡驱动出了问题,请重新安装声卡驱动。

正解!第五最后一段走最后一步时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