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M USB不能用求救

楼主(2011-08-16):
        低价收了一台USB不可以用F40机子,还以为占便宜了。USB鼠标可以正常用,接移动硬盘或U盘都不可以用,而且进系统很难,特别是装系统。
        以为换了南桥会好,结果北桥也换了还是一样,测了电压也很正常。
不知道还可以修哪里了,谁能帮帮我?

网友:
你看看和南桥通信的数据有没有问题。USB能用,HDD不用,你看看供电有没有拉低。

网友:
检查USB时钟!

网友:
USB从理论上讲就是四根线,供电接地和两个数据线到南桥,看似简单,不过这种接口用的最多,怪癖问题也不少。楼主说的现象看似供电不足或不稳定,因为U鼠标功率小能用,移动硬盘功率明显大一些就不行了,如果问题在南桥应该没有理由鼠标能用。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上的观点,但48M时钟,也要查下

网友:
LZ 再仔细 看看  不想刷个BIOS试试 按理说 外设不能用 南桥换了 应该好了啊

网友:
鼠标能用 数据和时钟应该是好的  移动硬盘用不起 可能是USB的供电带不起移动硬盘  US最大好像是600毫安

网友:
把给U“SB代伸展的稳压管换了,时间长了,稳压管老化,功率不够了。

网友:
U盘是可以用的来起动,进WIN-PE,但到了PE里面就找不到了。
电压也测过,5V一点不少。

网友:
如果只是USB不能用移动硬盘或者U盘,其他正常,首先看看USB的供电转换管。应该可以解决,如果有其他问题就得看看USB的时钟,南桥的时钟等。

网友:
有没有专业设计USB方面的高手指点呀!
    现在这台机子是生不死呀

网友:
供电电流不足吧

网友:
明显的供电不足啊,很多大容量的移动硬盘是带有外置电源的啊。。。。。

网友:
楼主排除拱电的问题了的话,看下USB部分的那集成在一块的4个反向用的保护
二极管代换一个看有部题没有?

网友:
查查供电控制信号看看

网友:
供电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