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开机有时点不亮

楼主(2011-08-16):
前几天接一台HP541,客户说开机点不亮。拿到手后,开机正常,进系统,测试都没问题,叫客户取走。  两天后,返回,说是老问题。拆机看,主板上进过液,好像是从屏线的地方进的,补焊后,还是老问题。于是给客户换主板。没想到,主板换上去,涛声依旧。无语。一样一样代换吧,当换了屏线的时候好了。于是装机,……@¥&¥*(*)&¥@!¥#装起以后,满怀信心的按下开机键,心想,这样没问题了吧。。。。。看着电流表不停的摆来摆去。。。等了半天,还是老样子,现在已经无语了,客户又在催,哪位高手给指点下?????

网友:
刚才看到有发接测试卡的帖子,我建议楼主飞线接测试卡看看。先确定一下有没有跑到应该亮机的代码,再看屏线和屏。

网友:
高压板有没有可能进液啊?

网友:
发这样 的贴   大家都无语啦,高手都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呢,是不是没有装好

网友:
换了主板 ? 你可以外接啊  先测试稳定   排除下半部分的 问题 在确认是上半部分哪的问题

网友:
既然什么都换了,那不妨换换人。

网友:
谢谢大家,我外接过,显示正常,而且只要主板和屏都会有时不亮,因为是新手,不知道怎么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