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不开机

楼主(2011-08-16):
HP540有时候插电源适配器0,1A,量测+VDBC无电压输出,Q20的123脚S极为高电平,4脚g极为高电平,q20为P管没导通,51120发烫,量51120的+V5AL正常,+3VAL只有1.6V,51120换过。。。。。
还有的时候插电源后电流到0.3左右(没装CPU),量测3V,5V,1.8V,1.25V,1.05V,VCCCROE等都正常,但是此时量测Q20发出的+VDBC依然是0V,G极依然高电平,Q20没导通。。。。。。
有两个疑问
1,为什么有的时候插电源0.1,无待机,量+3VAL只有1.6V,什么问题呢?

2,为什么有的时候开机电流0.3,后面的电压都有了,+vdbc还是0V呢?

3,Q20的G极是电池芯片控制的,G极应该为低,但是两这个电压一直为高,+VDBC+3VAL电压哪个先发出来的

说的内容不突出,主要的没有说出来,可以触发吗

网友:
H540 是大头小头的啊 我忘记了 ,,如果是大头你可以用 原装适配器,别走弯路哦 !!!

网友:
楼主说了一大串的位号 一大串的电压及信号 头晕
要想大伙帮你就不要懒到不愿截个图
我想看贴的没几个想得起你的Q20 +VDBC等等到底是用在哪的干嘛用的

网友A:
会不会是3V的升压电容出问题了啊 换个升压电容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P 沟道的导通条件 是低电压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3V的升压电容出问题了啊 换个升压电容试试

哪个升压电容?+3VAL先出来呢还是+VDBC电压先出来开呢

网友A:
LX跟BST3之间有个升压电容的啊  看看是不是这个出问题了

网友:
注意要同电路更换升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LX跟BST3之间有个升压电容的啊  看看是不是这个出问题了

不是+V3A,现在是+V3AL偏低,+V3AL偏低的话+V3A这个电压肯定还没出来啊

网友:
主板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51120发烫就是最好的说明

网友:
+VDBC+3VAL电压哪个先发出来的

网友:
这是因为3+VL这路有短路,主要是给IO,BIOS,供电。你强行加个3。3到3+VL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