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f720- a2+ 主板 内存检测通不过 内存时钟电压0.1~0.3v 该怎么修啊

楼主(2011-08-16):
映泰tf720- a2+ 主板 内存检测通不过 内存时钟电压0.1~0.3v 该怎么修啊 求各位大侠帮助! 不插内存 会有报警声,由此判断其它部分是正常的

补充内容 (2011-8-17 13:11):
又仔细测量了一遍 内存供电电压是正常的 1.9v   内存时钟电压 cke:0.2v  ck:0v   vref:0.95v  该板没有时钟发生器,应该在北桥内部 是不是北桥挂了啊 请求大侠们 指点 谢谢!

网友:
量量看是那两个MOS管的事还是8脚芯片坏了

主板故障出来了,那就修吧!

网友:
求大侠 指点

网友:
我测量了内存电压是正常的 1.9v  内存时钟电压却不正常0.1~0.3v 正常应该是1.1v吧

网友:
换MOS管不行,你就换那8脚芯片

网友:
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
又仔细测量了一遍 内存供电电压是正常的 1.9v   内存时钟电压 cke:0.2v  ck:0v   vref:0.95v  该板没有时钟发生器,应该在北桥内部 是不是北桥挂了啊 请求大侠们 指点 谢谢!

网友A:
先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CPU试试看

CPU换过了 不是cpu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