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的曲折维修过程

楼主(2011-08-16):
前两天按一台DELL机子,是15XX    后面两位是什么搞忘记了,客户反应机子用电池有时开不到机,而且使用电池的时候有时会掉电。

拿到以后确实看到了客户说的情况,有时开机两秒就掉了,有时刚要亮屏的时候就掉电。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观察电流表,发现点不亮的时候像是没跑CPU。心想,是不是CPU座子空了。。于是上电池,用手使劲压到机子,就能点亮。给客户报价,换南桥,260.。客户同意了。

于是开始动手,拆机,上BGA、、、,做完以后,傻眼了。。。。。。。。。涛声依旧。

客户因为第二天要到外地,必须拿到机子。一看时间已经是下午7:48.。。。加班吧。。

正好点了几道机子以后,电池的电也用光了,用电池开机,电源灯闪几下就掉电了。给电池充电吧。就在给电池充电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电流表一会儿摆上去,一会儿掉下来,以为电池没接触好,用手从后面压到电池电流就不会往下掉,莫非是电池和BATTCON接触不好,把电源去掉,电池也取下,一看主板,发现问题了,电池接口那儿的铜片都发黑了。哈哈。。。。。后面的过程我不讲大家也知道了吧。。拿锉刀把几个铜片锉了几下,充电一切正常。装机测试  OK。。

时间9:33,  维修结束。  第二天顺利完成任务。。

回想一下,刚开始用手压机子能点亮的时候,也在压着电池,所以误判为CPU座子的问题。。

总结:维修更多的时候是要细心,很可能一些不经意的小问题会让我们绕好多圈子,最后希望维修同行都把自己的维修经验贡献出来,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共同赚票子。。。

网友(点评):
说什么呢,维修本本的钱不好赚啊,上面的就是我们天天要注意的,细心再细心

网友:
高手。又学了一招

网友:
维修是个细心的活

网友:
送钱来的啊,

网友:
做这行真的得细心哦

网友:
楼主又捡到钱了,不过铜片接触不良的确实不多见。

网友:
这已经不是技术不技术的事了,这种情况都能发现,不是一般的细心……不过,搞座子是有点草率了

网友:
细心很重要。

网友:
CPU座子空了,为什么要换南桥呢?不明白。

网友:
这个故障很少见,应该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
首先你思路都不正确,说了是用电池才会开不亮或者掉电的。。。。。cpu座子空焊的话难道用适配器就不空焊了?

网友:
LZ你们那做BGA收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