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19寸方正显示器正常操作显示正常,但播放电影会一会儿黑屏一会儿正常。

楼主(2011-08-16):
今天接一台19寸方正宽屏显示器,正常操作显示很正常,但当播放电影时,会一会儿黑屏一会儿正常。黑屏时电源指示灯同时灭。监视电源,+5V电源会随着变化,当+5V电源慢慢下降到4.6V时就会黑屏,然后马上又回到5V,且显示又正常,分析是电容的问题,测12V外置输入电源的输入端16V100UF电容,发现阻值不正常,拆下来,果然冲放电不正常,换电容,问题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虚焊。或者电容鼓包。

网友:
俺的17“联想同你的情况,俺也是刚修好没几天,是一个电感线圈虚焊

网友:
一般发热量大的地方多检查.

网友:
输入端16V100UF电容,发现阻值不正常   电容怎样看阻值??

网友(点评):
不回到无穷大

网友:
虚焊 还有软故障 需要测量经验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亮下就灭  换了电容搞定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