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乐华驱动板使用方法

楼主(2011-08-16):
如图片所示,要烧N93N  不知道用什么软件  还有连线方法 谢谢了 QQ510547989  谢谢大侠

网友:
你买这编程器的时候他不教你怎么用?

网友:
找卖家 他有视频

网友:
主要是软件的安装  硬件就那几根线    好弄的哦

网友:
这种事最好自己去网上搜文字或视频教程,没有谁会去加你QQ教你怎么做

网友:
跟卖家要视频,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
找卖家吧,他有资料

网友:
还是找卖家好!

网友:
你买谁的就向谁要,,不然大家为他做售后服务了,,

网友:
10# 你买谁的就向谁要,不然大家为他做售后服务了. 说的非常正确。坚决找买家去,这也算售后服务。

网友:
并口线一端接主机LPT1,另一端接编程器。VGA线接编程器和显示器,完成硬件连接。下载软件写程序网上有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