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开机电流跑到0.6,就掉电保护,待机0.0 拔了电源才能在开机

楼主(2011-08-16):
   IBM T41开机电流到0.6就掉电保护,待机变成0.0,拔了电源再开又会保护。怀疑是温控芯片MAXIM1989坏,换了个,开机用了有十分种又掉电保护了。应该是换了温控芯片暂时去温控保护了,现在不能从那查了,谁能给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IBM的好像温控会导致芯片关闭的。

网友:
谢谢啊,可能是CPU供电芯片工作不良是吧?或是旁边的两个AD八角是吧

网友:
T4 的机器修的少多了    有时候挺怀恋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主板有短路的地方,根据你的描述,屏线接口电路的可能性比较大,修过几台。不过是不是这种问题还要看看诊断卡怎么跑的

网友:
屏线接口保险没坏,应该是哪个芯片过温保护了,开机电流到0.5,就断电。温控芯片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