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台机主板661GX-M7又是通电不跑马,

楼主(2011-08-16):
此板修过多次,有时随便动下又好了,有时加焊下又好几天,有时过几天又不通电,后来没法只好请人修,回来用了两天又不跑马,检查CPU电压1.36V.内存1.9V时钟0.02V复位灯长亮,..

网友:
精英的座子爱虚焊的,再不跑码的时候你就压着CPU底座试一试

网友(点评):
还有这一招啊,压着CPU底座试,小弟学习了。

网友:
直接干北桥

网友:
真晕了,刷了BIOS又好了,上次用昨晚用跳线刷怎么不见好??非得要取下电池才行。

网友:
跳线最好是拿了电池。好多板子怕直接跳毁电池,CMOS电路之类的,还专门设计了保护电路,这充分说明跳线还是取下电池跳好为好。

网友:
这板子用了一小时又不行,,弄弄又可以,热了不行,凉了又能用,是不是没加硅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