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了

楼主(2011-08-16):
求高手解决主板现在开机CPU风扇转也有温度,点不亮,没反应。发现ICS9LPRS477BKL这个芯片只要主板一通电就贼烫人如果是这个芯片坏了主板别处会坏吗~~比如说北桥~谢谢~!

网友:
应该是场馆击穿了吧,短路了吧,仔细查查。

网友:
我这个是自己改24针的时候不小心把12V插到5V去了弄的北桥不会烧了吧~北桥烧了CPU还有温度吗》?

网友:
仔细查查

网友:
5V弄成12V估计要烧东西的。好好看看吧

网友:
接错电压一般都很难维修,坏的东西也比较多,特别是小零件。看来你得打一下各路电源的阻值才好确定了。

网友(2012-04-08):
有时人为破坏的,很难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