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修板都是不看图纸的么?

楼主(2011-08-16):
请问高手修板都是不看图纸的么?
我店里有个师傅修机器很少看图纸的,他修机器很快,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那里问题,我今天看他修T60电池可以放电,但是不能充电,客户说是几个月前进过水,他把机器拆开把腐蚀的地方加焊,还飞了2条线,就修好了,根本不用图纸的,真的很佩服他~
请问现在的高手修机器看图纸么?

网友(点评):
那是图纸和这个机型的机器修多了,一看故障就知道充电IC有问题,哪容易腐蚀

网友(点评):
修这个机器你也可以不看图纸维修好 看看腐蚀的地方加加焊 更严重的有两天线断了 飞之就亮了 如果肉眼能看到的处理完了 还不亮机 这个时候就该看看图纸了

网友:
反正我修机器不看图纸根本没法修,只能大概判断问题在那,就只能拖拖焊焊而已

网友:
不看图纸是应为有经验,已经达到手中无图心中有图的境界了吧?

网友:
那也要看什么毛病。一般我都不用。

网友:
看来还要继续努力,没到不用看图的境界

网友:
有些人是记下了常用几个型号芯片几个关键脚的定义,我们那儿就有一个厉害的,他对电路简单测量下就知道哪个管子在某个电路中是什么作用。

网友:
高手都不怎么用图纸的,那里有那么多图纸看啊,碰上新机型怎么办?

网友:
高手都很少用图纸的、那都是大师级别的

网友:
真正的高手才要看图纸.
我见过的高手是一般不动手,只看图纸.

我刚开始时(跟师父)没有看图纸,后面自己修时还是看起图纸来了!
我也同意你的说法,一个真正经常看图纸的师傅,修起机来是很少误判,也就提高了主板的成活率,对于其难杂症也能得心应手,别人搞不定的机,到他这就能搞定,这才叫靠技术稳占市场!

网友:
这些高手估计有人都猜到是那类人了

网友:
不会看图纸成不了高手的~烧断线了,根本看不到走线,掉件了,没图纸怎么修?真不看图纸修机器的话也只能修那些经验类的问题。

网友:
不看图纸的维修叫盲修,全靠经验修通病!真正的高手是了解故障后再对照研究问题原因,然后再动手修板,这样才能减少误杀误焊直接杀进故障点!

网友:
同意上面楼主说的!!!!!!!!!

网友:
现在是市场经济,时间就是金钱,修机器看图纸要花很多时间滴。不划算啊。为了不看图纸,初学的时候就要多看图纸,图纸看到一定的境界,就不需要图纸咯。此时真正的高手终于诞生了。

网友:
反正我修机器如果离开了图纸就无从下手了,主要是看不到电路的逻辑关系

网友:
是不看图纸,但图在心中。

网友:
不看图是因为经验多

网友:
不看图纸  反正我事修不了的

网友:
不开图纸也是假的?只不过同一款机型修多了,很多测试点都记下来了而已。。。自然不用看,给他一个不怎么熟悉的,还不是要看资料?看图纸分析电路动起手来还是比较精确的。。

网友:
目前还在没有图纸修不了机的状态!修的机子的型号也多,如果要查信号,没有图纸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这个师傅属于快修那种,再加上可能这类板子他修过多次了,通病,上手也快,一般来说,没图纸就只能是一拖二换三报废了,

网友:
经验丰富的 很少看图    图纸是修机器不可缺少的

网友:
米图纸没关系,但是必须知道芯片的引脚定义。。。。。。。。。。。。

网友:
不看图纸也是一样,主要就是自己的经验啊

网友:
不看图纸的原因是根本就看不懂图纸。

网友(点评):
哈哈,无边大师说的有那么一点点道理,我现在的老板就是这样的人,换桥,EC 换板。。就这啦。。他是不可能找出哪个电阻坏了的。。因为他根本就看不懂

网友:
完全看个人经验,进水和个人意识很重要,如果是新款机器,你师父都能这样修,那我佩服

网友A:
不看图纸的原因可能如下:
1,同一款或类似机器修过n次,电路设计有什么缺陷或者通病。一看便知,故而不需要再看图纸。。。
2,碰到比较简单的故障,如供电故障等。。。自身通晓原理又有一定经验者为了达到快捷维修的目的,故而先采取代换相关芯片及元器件。如换过不好的话再作细究!所以先不用看图纸。
3,压根看不懂图纸,不懂其详细原理。维修的成功率是靠经验。。。按照其自身套路出牌,修好了就是修好了,没修好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图纸看的话肯定要看清楚原理理清思绪才下手,不是看着东西着急下手去修,也不管自己自己搞的对不对?结果瞎子被你医成瘸子了!
总之一句话,不看图纸不等于一定就是高手。。。或许是因为是看不懂!

网友:
估计是经常修到那系列的板子,修多了经验丰富

网友:
你不要被假象蒙蔽了,都是一样的修法

网友:
不看图纸一般都是长期维修积累下来的维修经验。对于现在新型一点的主板也要看资料和图纸。

网友:
应该是熟悉的IC之内的,知道那个脚该要什么电压的,就知道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看图纸的原因可能如下:
1,同一款或类似机器修过n次,电路设计有什么缺陷或者通病。一看便知,故而不需 ...

赞同你的 观点,分析的够详细~
我这个店维修量很大每天都有四五台机器修,如果我师傅每个都要看图纸,根本没有维修量。

网友:
肯定不是的、那是在长时间的维修经验基础上。真正的高手都是看图的高手。

网友:
常规常见问题不用图纸能修好正常!笔记本上的贴片很多要图纸才知道的东西,如果说能不看,那是不是利害得离谱了,呵呵!
曾经有客户拿 着一台IBM白屏,说屏线坏了,要我换一个。我准备上网查查那机子配置,客户马上说,不是吧,你还要查啊,是不是没现货,没现货就算了。然后走人!
当然,我也没留他!

网友:
有时候看。有时不看

网友:
我刚开始时(跟师父)没有看图纸,后面自己修时还是看起图纸来了!

网友:
此时不看不带表以前没看过,只是他记住了吧

网友:
我离开图纸也修不了。。。。何时才能成为盲修高手哦。。。。

网友:
- 这就是经验啊! 正常的。 要是给他一台新的。 不看图纸  我看能不能修~~~

网友:
看图纸修机靠谱.不容易误判.

网友:
能看懂图纸最好,根据图纸维修方便快捷,且成功率高,没有图纸也一样修,但是碰到难修的,就不行了。

网友:
高手啊。经验多。

网友:
一定要看的.只是修过的有时可以不看

网友:
看图纸修机到不看图纸修机是个过程,不过也是个习惯问题和熟悉程度问题,不定说不看图纸修好机器就有多么了不起。

网友:
看不看图纸,还要看机子故障,像进水腐蚀了,还需要点位图配合用

网友:
不看图纸,我也没法修,但确实浪费时间,正在找合适的方法。

网友:
刚开始,看不懂图,修修通病
过些日子,看得懂图,借图修机。略有所悟
而后,感觉没图就很难提高
最后。图纸看多了。心中有图。连线都不用跑了见到实物就知道是个什么电路。自然就不要图纸了

楼主,你在第2阶段吧!继续加油!

网友:
修多了  经验就丰富了 不用看图纸就能知道故障点了

网友:
是要看什么样的故障,有的是你修过的问题就可以不看图纸。

网友:
不看图纸基本两种人
一种是不会看,经验维修着
第二种是大师级人物

网友:
唉  这年头能修好就是本事啊   钱赚到手就OK啊

网友:
还是经验比较丰富吧。

网友:
呵呵,反正我看见的高手都看图纸

网友:
看图纸才修得快  你知道不

网友:
观察是不是高手  不是一次两次定论  如果一个师傅一天不看图纸  两天不看图纸不可定论  如果一个星期半个月从来不看图纸  那绝对不是高手  除非他是神仙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都多余问。。。修多了 自然不需要 图纸。。。

网友:
杀猪杀屁股各有各杀法  机器修好是王道

网友:
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们老板就是凭经验干BGA或者通病,让他找出是哪个电阻坏了,那是不可能的事~!!

网友:
我师父 跟楼上的一样     所以我要在图纸上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