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单核正常,双核要自动死机

楼主(2011-08-16):
技嘉主板,AMD LE1150 一切正常,上4800+不定时死机,(不是温度问题)  4800+是本来顾客用着的,1150我用来测试没事,但是CPU在别的主板上测试没事,请问是主板的问题吗?求解释,谢谢

网友:
cpu供电能力问题,,一个是45W  一个是65W

网友A:
很明显不兼容啊!你查看下主板的参数看支不支持这款U啊,或者你刷个BIOS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不兼容啊!你查看下主板的参数看支不支持这款U啊,或者你刷个BIOS试一试

你好 4800+是本来他就用着的

网友B:
上4800+的时候 bios里面显示温度  99度  持续在90度左右,但是手摸CPU一点都不烫,上1150的时候显示40度.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4800+的时候 bios里面显示温度  99度  持续在90度左右,但是手摸CPU一点都不烫,上1150的时候显示40度.是 ...

去COMS里调调看,不行的话刷下BIOS看看

网友:
换U看看,感觉U坏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这4800+在其它主板上用着、你有没有用SP2004拷过、、、先确定是不是CPU存在问题、因为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在别的主板上很平常的用没事、我用拷机软件、、、百分之百使用CPU、1个多小时候后CPU就出问题了、所以你要先扣除CPU坏的可能、确定没事、那就有可能是BIOS问题、或者是主板供电有问题、

网友:
那拷机软件有时候还真有用、还能测内存跟主板兼容性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不是U的问题不好说,我刷了BIOS之后还是不行,后来把U的电压调低了一点,结果试着就正常了。

网友:
有没有拿4800+在别的板上试过啊?
如果U没坏  你就进COMS调下设置 不行就刷BIOS
再不行就检查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