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个三星屏灯管坏,拆了硬是没敢换,又装回去了

楼主(2011-08-16):
液晶屏的灯管除了奇美的U型灯管没换过外,几乎都换过了,结构是一样的,基本都能轻车熟路了.今天遇到一个另类,我拆了,活生生没敢换.屏型号:ltm190m2-l31,很熟悉的屏吧,以前没遇到过这款灯管坏过,今天遇到了,拆开了,屏始终分不开,并且这个屏的结构跟其它屏不一样,其它屏,边框一拆,屏就分开了.这个不行,从后面拆也不行,背后那个铁板不是一整块,是3小块组成的,怎么都拆不下来,客户又催,想了想,今点背,算了,等一下把屏搞坏了就麻烦,就又装回去了,真窝囊啊.平时还真没留意三星这款屏是全部都是这样的结构,还是个别的,我这个屏是2006年初的.

网友:
可能是双面胶把边上粘住了 有时hp的的显示器也有这个现象

网友:
少数屏是用双面胶粘住的,不过这种设计的屏,灯管一般是用其它方法取出来的,所以,多观察,不一定非要用常规方法来取

网友:
换灯管不用拆屏吧,用其他的方法照样可以换

网友:
拆吧,总要有第一次的

网友:
经验都是拆出来的....但不用心观察那也白搭..

网友:
我也是发现是灯管的问题 楞是没敢换

网友:
也说不定比以前的结构拆装更容易更安全

网友:
楼主应该上个图,让楼下的帮忙分析一下:怎么下手!

网友:
胆大心细,没事,我今天还不是搞了一台

网友A:
   客户在旁边是最蛋疼的 ,一般不懂还喜欢这说说那说说最烦就是那种客户,一般来客户了我都是先打发客户不管什么问题,先留电话然后打发走在细研究,楼主那种情况应该直接吧芯片去保护算了,反正就是灯管坏了,图个方便。

客户在旁边看不方便..有时换个小配件收30大洋还JJYY的

网友:
现在 的东东啊,屏上粘双面胶,南北桥显卡里面灌胶,蛋疼

网友:
客户最麻烦的就是那些懂而说没加伙修的,

网友:
本人之前有遇到一液晶显示器跟楼主的情况差不多,屏跟黑色的框架用双面胶粘在一起,我不敢分开拆,硬是一起拆下来,然后把灯管换了
之前顾客让别人打开看过,不敢换,我做了,收了到150,之后才后怕啊

网友:
不要去怕他    要胆大心细

网友:
怎么总有客户喜欢看别人现场修呢...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是用胶粘着的,不小心就拆坏屏,只要心细不硬搬,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用胶粘着  不用怕 用塑料片塞到屏和黑框那  慢慢拉开 不久OK了吗

网友:
你呀和他说是屏坏了,维修费是300,】
他不修就把就给他换个坏屏,】
他修的话叫他明天来拿,因为好忙,今天拿要收加急费150,
我就是这么干的,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那应该是四灯小口的灯管吧
加一条双灯小口的灯管啊    坏的就不用接了
四灯坏灯管的我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哎   就是   上次我也碰到这种情况     我也不敢使劲搬屏   最后还是叫我师傅来弄开的   结果屏下面有双面胶

网友:
看楼主如何假装忙了

网友:
楼主你的屏后面是哪一种构造不是普通的那一种反光板下面就是灯管的那一种吗?

网友:
细心、多留意点。你应该没问题。OK

网友:
我换灯管都没拆过屏。我都是把灯管两头破拆开然后把灯管取出。不过你们说的U型灯管我倒还真没见过……

网友:
拆屏不小心老是压到,如果遇到到0.3的钢板又不想拆又不能锉,怎么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在旁边是最蛋疼的 ,一般不懂还喜欢这说说那说说最烦就是那种客户,一般来客户了我都是先打发客户不 ...

像这样的客户..你最好不要帮他修.做别的事.你叫他过几天再来.一时修不好.有客户在不好搞啊.你修前和客户说好价.不管是什么元件坏.你都要多少钱.他就不想看了

网友:
下面有双面胶,用名片纸,小心的就能给划开的。

网友:
第一次拆的屏最好不要当客户面拆,其实到后来也最好不让他看,这种最好告诉他屏坏了,收费300,要么收回来自已修好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