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核心电压有规律变化,何解?

楼主(2011-08-17):
一张ATI的卡,开机黑屏,检测不到显卡

量了下显存电压正常,固定不变

核心电压则是有规律地变化,在  无电压-正常电压  之间变来变去

在网上貌似没有人说过类似的案例,请问什么问题会引起电压有规律地变化?

网友:
不知道。没碰到过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一下,就知道,这个应该是交流串扰,查主供电来路滤波电路,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如有偏差,请使劲拍砖,呵呵,

网友(点评):
不像是这个原因。12V输入滤波电容就算是开路也不会这样有规律变化。应该还是电源控制部分的原因,譬如启动触发电路、控制保护电路等方面。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问题,用示波器量下他的电压试试看

网友:
可能电源ic坏了

网友:
wo 我也觉得是电源IC的问题

网友:
先换电容吧  在打字啊阻止 不行看看PWM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