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待机电流0.002A,无3V 5V -PWRSHUTDOWN为0V如何修

楼主(2011-08-17):
手里有块T42的板,故障如题,测量TB上的VCC3SW正常,1631的供电正常,23脚SHDN没有电压,-PWRSHUTDOWN没电压,-SHUTDOWN2有3.3V.我知道就是-PWRSHUTDOWN这里的问题,这个信号电压修出来此机就修好了,请问大家应该怎么修啊?

网友:
这信号从U61出来, 查U61........................

网友:
顺着电路找吧

网友:
没有这个信号就查线路更换h4

网友:
用心差点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