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欺主的主板!

楼主(2011-08-17):
一客户抱来主机,说不开机,我上机一试很好,啥都正常。玩了十几分钟都很正常。客户抱回去了。不一会打电话过来,说还是开不了机,我有事要出去,就对客户说,你家电压可能低,开不了机,人家说了不是。我给你人家说,你拿到别人家试试,我有事出去,晚上帮你看看。客户把机器搬到邻居家打了一下午CF。啥事没有,回来仍然开不了机。我只好过去,确实开不了机,但是人家用着稳压器,电压一点也不低,有一点不同的是,在他家开机启动不了,好象有个响几下,接着就死机。但是,在我店里能正常开机,也听不到那声音。这主板型号为:ga-ma78g -ds3h.我是没招了,真他妈怀疑这板子克主,要不然这客户有强磁场,对机器干扰厉害吧。求高人指点!!

网友:
他家的用电和邻居应也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只是多了个稳压器------电脑不过稳压器看看........................

网友:
把稳压器拆了看看

网友:
电脑电源本向是开关电源,不适合用普通家电的稳压器,去掉稳压器试试,有稳压器会坏得更快

网友(点评):
一定是干扰了

网友:
要说是稳压器的事,我这里电压可是经常性低压,如果不用稳压器,恐怕好多机器要打不开,第二就是我们如何再卖稳压器?

网友:
不要用稳压器。那个是不连续变压的。就会导致电脑重启

网友:
一件一件剔除呗。啥时候不出毛病就知道那个件的原因了。

网友(点评):
这是最接近答案的一个回答了。这个问题刚才解决了。是客户的键盘问题,有些按键不勃起了,但是表面还看不出来,老是发出干扰信号所致

网友:
我刚准备跟楼主说  我上次遇到一个拿到我店里有用 很正常  拿回去就开不出来  是鼠标线被老鼠咬了 短路了

网友:
内存加电压试下

网友:
这个案例有点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