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A14脚 在待机的情况下 电压是多少的?

楼主(2011-08-17):
PCI A14脚 在待机的情况下 电压是多少的? 我查过资料PCIA14应该是3.3VSB的 为什么我在一块故障是:754点开机无反应 的主板上用万用表只测到1.4V的?

网友:
3VSB被拉低了,拉低它的无非就是网卡坏了,1117坏了,最后南桥坏了,你可以把网卡摘掉看看,A14变多少伏

意见相同

网友:
3VSB是由5VSB转过来的 我想问问它会不会通过电源IC的?或者是不是只通过场效应管来转换的?我测到那个1.4V 是跟着那个IC的其中一个脚 出来的

网友:
它是由ATX9脚到达一个三端稳压管或八脚的芯片,也就是楼主你说的由3VSB是由5VSB转过来的,你可以把它换先,再不行就拆网卡试试。

网友:
3.3V 给南桥供电的

网友:
3.3v  啊     被拉低了,   直接拆 网卡, I/O  时钟  最后到SB

网友:
查线路,看三端稳压管输出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一般情况是被网卡拉低了

网友:
有元器件短路了。慢慢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