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宽显示器灯管一亮即灭

楼主(2011-08-17):
  HI221DPB开机一 会儿就黑。按键板指示开机,屏不显。替换高压板后状态依旧。将屏拆开,四根灯管全换,将灯管离开支架,分散,通电,灯管全亮;将灯管任一组并排放回支架,开机,亮即灭;两头焊点均用热缩管套住;换通用驱动板与普通高压板,加外接式电源,开机,屏正常显示。温度很高。
       请教,为什么灯管分散开则四根全亮,并排一组放回支架则亮即灭?有什么成熟的解决方法,在使用原带一体板和驱动板的方式下?

网友(点评):
焊接灯管注意要圆滑,不要有毛刺,用热缩管套2层,要套住灯管哟,也不要挡着发光部分。

网友:
灯管没有上好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过的

网友:
再换四根灯管

网友:
有没上到屏上,就是将屏拆下,将两边上灯管的金属边框及灯管一起接高压测试。分开来,四根灯管都 亮,并排放回金属槽里就出现亮即灭的情况。

网友:
第三轮四灯同换了。第二轮时没注意并排放,以为通过。上好屏故障依然。
    分散开来四灯全正常。

网友A:
灯脚上的固定绝缘胶套已经失去绝缘效果。。是长期灯管跳火导致。把四个胶套换了。。。。你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脚上的固定绝缘胶套已经失去绝缘效果。。是长期灯管跳火导致。把四个胶套换了。。。。你懂的

原屏带的胶套已经没法用了,所以焊点及灯管脚都是用的热缩管。
  胶套没换过。这倒是一好主意~!哪里可以买到这样的胶套?

网友:
看来也只能换胶套试一下了。我在淘宝网上买过胶套,拆机的。

网友:
我换一个联想的19的也遇到非常纠结的问题,点4根新灯管就灭。点旧灯管就有点发红,不灭。没有办法就加了个2灯高压板进去了。灯管用别的高压板点没有问题,联想的板点旧灯管也不灭。可能要调整电路吧!用户催的急就改了高压板!

网友:
那一天修好了就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
直接用绝缘胶布包好,也可以

绝缘胶布感觉热了以后会潮的 能行吗?

网友:
绝缘性的问题.或者哪里有破皮的地方 .那个胶圈圈.要套上.从别的灯管上面拆.原装出来的灯管都会有那个胶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屏带的胶套已经没法用了,所以焊点及灯管脚都是用的热缩管。
  胶套没换过。这倒是一好主意~!哪里可 ...

淘宝很多、、但规格和质量参差不齐、选择一下

网友:
是灯管哪部分跟灯管架短路造成,解决好绝缘问题即可

网友:
灯管跳火,灯管架短路造成

网友:
用带架的灯架,估计是HP的机器,对灯管焊接要求很变态的,不是能点亮就成的

网友:
前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外接灯管能亮,装到屏上一闪就灭,之前是黑屏换了一个高压线圈,后面两个一起换了就不会了,好像是要同时工作,

网友:
材料已经定购,确定是绝缘的问题,不达标就是不行.多谢大家关注.和大家一起交流学习,很有价值.

网友:
杯具,现在还是灯管上到槽架里就亮即灭。通用板在用着,正常。
     学习中,等灵感来了再重搞一下了。不明白是哪里。

网友C:
灯管接口没有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接口没有焊好
现在通用板代用正常中。灯管线是新购的。哪天把焊头搞实在一些再看看。谢谢指教~·!

网友:
灯管两头有漏电的可能。。

网友:
灯管是没问题的,关键是装到壳里漏电,建议处理下绝缘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