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6SW花屏

楼主(2011-08-17):
AOC 916Sw 显示器花屏 显示半边  下了个程序写了还是一样

网友:
点屏,
屏OK...换驱动板..
屏不OK...额,水平有限,建议报废

网友:
先点屏试试如果平都坏啦我建议报废

网友:
估计屏问题多,遇到过台LG2/3花屏,差点放弃后换屏电路上的小芯片好了

网友:
接外显试试,看是不是屏的问题,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是显卡的问题吧,不可以那就是屏的问题了,得把拆了看里面有没有断线腐蚀的,或才量下八个脚的芯片。

网友(点评):
什么跟什么?看清楚 不是笔记本!

网友:
用其他驱动板点屏试试。。还是一样的话。。建议报废。。

网友:
上个图来看看..是不是那种双接口的屏?

网友:
换了屏线没有,屏线不良会花屏

网友:
里面不也有驱动板和屏线吗

网友:
是那种双接口的屏  驱动板不好找

网友:
这个显示器的通病啊  有谁修过啊

网友:
TPM190A1 双屏线的  没有通用的驱动板  谁有这个显示器的程序吗

网友(点评):
动一动 驱动板上面的插座...屏线插座 看有没反应...那屏的程序不好搞

网友:
问题解决   24的问题

网友:
经验之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