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1-08-17):
最近修两片主板,鼠标不能用,量3.6脚电压不正常,拆了排容3脚电压上来了,6脚还是没无电压,断电时测3.6脚对地都是650,上电测3脚有500多,6脚只有45,断开与接口的电感,换W83627EHG,还是一样,跑线也是直达IO的
是不是6脚还去其他地方?还是南桥有问题(945的板)?接低IO脚位?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A:
直接换io就可以啦

网友:
用USB的鼠标试试

网友:
期待答案,我也遇到过二个,都没有修好

网友:
检测断开接口电感后,去io芯片的阻止,检测电感后的上拉、下拉排阻阻值,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io就可以啦

用USB可以,IO换了,排容拆了,电感断开了,上拉272也换过,不通电时这线对地550左右正常,就是通电就没电压

网友B:
换是插座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是插座试试看

断开电感还是有问题应和插座无关了

网友:
直接换板= =最直接

网友:
通电没电压哪里短路了吧  看看接口是不是插坏了

网友:
先看看接口吧   然后你换了IO  IO没问题就查从IO到鼠标的电路   总之你可以查下电路图   测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