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出是5V供电线路短路,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检修怎样继续下去

楼主(2011-08-17):
一块三层电路板(电子缝纫机上得)查出是5V供电线路短路,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检修怎样继续下去。

网友:
加个电压烧一下..............................

网友:
嗯,计将安出说的对

网友:
用电击试啊,哪烫的话你就测得是不是好的啊,然后用万用表跑下线路

网友(点评):
这个也能电击啊,

网友(点评):
是啊 一般电击这个词 是说能电得你飞起不的电压 嘿嘿

网友:
上电  。那个汤下哪个

网友:
烧鸡大法。小心走火啊

网友:
兄弟呀,你这也叫电击?
烧机就烧机嘛,和电击不一样呀。

网友(点评):
只用它的一半啊,

网友:
唉,电击通常是指施加高电压。

网友:
烧机也要注意电流不能太大

网友:
用电流表看,电流从小到大来,以免电流过大导致其他不坏的也受到影响

网友:
楼住你慢测啊  别烧鸡了

AWX -5 严禁灌水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斑竹和沙发!我也是今早才想起用烧机法试试,找了块手机锂电接在5V电容,大概1分多钟手摸U3/XC95108发烫厉害,呵呵!就是它了。查资料是可编程逻辑器件,工具简陋只能送厂维修了。

网友:
两只水泥电阻旁边那个IC。。。。好麻烦!老提示文件过大,只能截图过来了。

网友:
忘了说啦,是JUKI(重机)LK1900ASS高速电子套结机的板组。

网友A:
l楼主修好这块板能收2K吗?楼主是打工,还是自己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l楼主修好这块板能收2K吗?楼主是打工,还是自己干?

才疏学浅,只能在厂里混口饭吃。

网友:
看来修板子不是你的份内事,因为工厂里一般只换板不修板。楼主是个好学上进之人!你能经常修到板吗?

网友:
的确就是个可干可不干的事。进来没多久也就修了五六块,东洋东西的做工还真不是盖的,一般都是偶尔烧个保险什么的,像这种大的故障少之又少。

网友:
我们仓库里有一大堆坏的拉带机(控制胀巾松紧的机子),就是没这没那的怎么修,连个最起码的热风枪也申请不来,厂里的事情你懂的。

网友:
楼主,我给你支一招吧——怂恿领导把东西委外维修,找个能说会道、不懂什么技术的兄弟,里应外合把活接下来,然后你在工余时间修。注意,先揽那些不急着用、备板多的活,给自己一些时间,熟悉一下。
这样的好处是:收入多了,心态平衡了。缺点是:你会很忙,如果技术不好的话,计划可能就落空了。

网友(点评):
哈哈!好主意啊。

网友(点评):
职业道德课没有上,要去职业技术办公室补上这门课去,哈哈!!

网友(点评):
服装厂是没有备板的,如果厂里人少机多的就不急,人多机少的就急,厂里都是机修,电路板可以不搞的!

网友:
你可以断开5V的前后级看是在前级段还是在后级段,然后强家电少吧。

网友:
分割法可以排查,

网友:
不怕没技术就怕没配件!

网友:
多层板用分割法维修不太现实,没图纸光跑线就够你抓狂的了(有月饼大师那般跑线技术的高手除外)。

补充内容 (2011-9-19 01:34):
学习领教了,不过还没有到你说的那个水平啊 。

网友(点评):
祖奇1900电路板上那个5V供电点不多,而且供电线都在面上,那刀割几下就知道哪里短路了!

网友(2011-10-05):
我这有备件。

网友:
这个东西好弄,上个电,然后用热像仪看一下

网友:
东西在哪里,不远的话我可以帮忙修

网友(2011-11-18):
修起来,不错的,又能学到一手

网友:
上电发安全吗。一般上电多久就要试温度了

网友:
工廠還是比較願意花大錢買好東西

网友:
进口的东西 不容易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