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代换

楼主(2011-08-17):
BENQ液晶电源板1J100这4个白色方块电容短路,阻值为0,正常吗,用什么电容可代换。

网友:
上图看看啦 要不叫大家瞎说吗?

网友:
不论何种电容器,直流电阻为0都是坏的。

网友:
刚才说的四个方块电容没有坏,是它的后级升压器短路了。吹下这两个升压器后指示灯正常了。但这种Q5C3一体板我找不到高压接口定义。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