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进系统时花屏 不知VCCVIDEOCORE应该是几V?

楼主(2011-08-17):
T43 进系统时花屏 安全模式正常不加载显卡驱动就正常 驱动官方网下的没有问题
此机送修的时候是加电无显 跑码DA 49  偶尔有时开机正常   检查是显卡的VCCVIDEOCORE无供电输出  也就是大电感L12无输出  经查是MAX1993E的14脚VINT16无供电  直接跳16V供电后开机L12有1.2V电压输出了  开机点亮  以为修好了 装机跑系统
发现进系统一加载显卡驱动后马上花屏了  晕倒
于是显卡加焊  发现无效 但因为送修前有时开机正常  所以不怀疑显卡芯片有问题  倒是怀疑L12的输出电压不知对不对 看图纸上也没有电压标明  只注VCCVIDEOCORE
所以想问问朋友们 此处的电压应该是多少V?

网友(点评):
这个也是图纸上的吧,不错

网友:
你可以在网上找这个机器的图纸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挂了换新的试试

网友:
谢谢二楼的朋友  那供电就是正常的 难道是显卡挂了?

网友:
供电图纸上肯定标了,就算在电感输出端没有,也会在旁边写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