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联想显示有水平条纹跳动

楼主(2011-08-17):
一台15寸联想显示器有水平条纹跳动 我感觉像是哪里滤波出问题了 没发现电容怀孕   大家有何高见啊 现场直播

网友:
屏显擦过了 无果  其他暂时还没动

网友:
看起来像是刷新率不一样导致的,换台机接一下看看

网友:
主机换过了  不插VGA的时候在logo 画面也有

网友:
有条纹是得到的电源不纯净,查电容,先换替块电源板,确定是不是电源板故障

网友:
手头没有电源板子 没替换   我直接用可调电源接了下12V 直接跳到5A 吓我一跳 这么大电流 没敢再试

网友:
不是电源板的原因

网友:
会不会是程序的问题。。你刷一下屏程序呢??

网友:
刚才仔细的看了下 条纹虽然看起来像是水平的 仔细看是一个一个竖着的短条纹水平排列的

网友:
在loge就有,那
可能是你的屏坏了

网友:
你这个不是水波纹 是拖尾。先点屏看看可能是屏问题。

网友:
看看屏线,换一个试试,有水波纹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换行列驱动芯片就ok

网友:
可能是你的屏坏了

网友:
会不会屏线有问题。也会这样的。

网友:
这种情况,在CRT显示器常见,主要是视频放大电路耦合电容容量下降或预视放芯片放大倍数不够造成,100V0.1V电容。

网友:
把屏线擦擦 就OK了,我遇到过一台  。 试试

网友:
看一下驱动板那最大的芯片有没有脱焊  加松香用热风加热  .

网友:
我也认为是屏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有可能是驱动板上的那个主控芯片虚焊引起的

网友:
建议刷程序

网友:
把电源板的滤波大电容换掉试试450V那个,我就修过一例类似故障

网友:
跟踪学习,有果一定要说。

网友:
换驱动板测试 像是屏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