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看看这个电路,电压变化的原理,

楼主(2011-08-17):
如图,坏监控头两个,故障现象为,信号线长了无图像,
测监控头正常输出电压应该为1.41V左右,图中OUT处为0.4V,不正常,
跑线路,小小监控头,居然四层板,信号差不多都在中间,实跑过程中,使用逐个接触法,(好在元件不多)只跑出图中的部份,先拆滤波小电容C2,B点电压升高到2.5V,从废显卡上拆个头儿差不多的电容换之,B点电压下降到负1.2V,把换上去的电容拆掉,就让它2.5V进行测试,监控头工作正常,
把另一个监控头如法拆掉滤波小电容C2,再接上个头儿差不多的电容,结果同上,又拆掉,测试正常,
请高手指教,这个电压变化的原理,
个人有个理解,0.6V的输入信号应该是个矩形波信号,使1.8V产生振荡,从大电容C1耦合入B点,B点的交流有效值(即直流电压)受电容C2频率特性的控制,从而导致换电容前后电压变化很大,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A点电压为1.8V)

网友:
,查一下的条件,做一下不代表就做好了。

网友:
有没有高手给指教一下啊,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