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t不显

楼主(2011-08-17):
客户送来一台华硕f3t,电流能跑到2。42a,又回落到1.86,不动。做过显卡不行,哪位大虾帮助一下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哪里轻微短路

网友:
电流掉下来不动,是显卡没过去吧,查一下显卡的条件,做一下不代表就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