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00E

楼主(2011-08-17):
如题,此I/O内是否带程序。可否换新芯片。

网友:
一般带有程序的, 不是有小贴就是用笔划个点什么的,你看一下你自己的,如果什么都没有,你就可以直接换了,如果有的话,要是想换的话,就得找一个拆机的了

网友:
不知道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