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下安装苹果系统 图文超详细教程 零基础同样适用

楼主(2011-08-17):
简单声明
本人也是接触SnowLeopard不久,再加上,本人文笔不好,语句方面请多多包涵,可能当中还存在不少的错别字,但力求简单,易懂,力求一个步骤一张图片。本文以Y450为延申至绝大部份机型,总之,文中错误的地方欢迎大家提出批评,我会及时修改。当然 ,我所讲的,是在一个较为理想的情况下。
ubuntu的教程,三系统的教程,这两三天内搞好。因为,这两天有事。

前言
教程写得很长很长,看似很复杂,因为,我每一个步骤都有图片,照顾所有人。但我知道大部份人,对很多的步骤可以忽略、无视。
实际很过囧的很简单,浓缩起来,不就是:分区>安装MAC>恢复WIN活动分区>安装BOOTTHINK加载合适驱动>完成MAC最后设置

按照本文方法
1.可以简单安装MAC,(仅需要BootThink).至于简单的定论再于,你的硬件较为适合SnowLeopard为前提。
2.完美解决Y450.Y550,偶尔五国,或者开机五国的情况,让小Y从此忘记“五国”.从此不再损伤硬盘。
3.通过本文,可以举一反三,喜欢折腾的朋友,可以简单实现Win7+Mac+Ubuntu三系统共存。

有部份小Y的朋友反映,安装的过程中,自带键盘,不能用,可以通过外置USB键盘解决,加载驱动后,键盘的可以正常使用。
但我安装的过程没任何问题。

以下以Y450A-TSI(配置T6600/GT240M) 为例,讲解。系统环境:Win7
所需软件:
1.iAntares OSx86 10.6.3 v2.2安装光盘
2.BootThink
3.原版win7安装光盘一张或含PE的光盘一张

----
正文:
第一步:在WIN7下.为MAC腾出空间来.我个人分了30G.其实20G也够用了.

右击.计算机>管理>

进入磁盘管理

选择一个.你自己觉得空间可以腾出来的那个盘.我选择了最后一个盘.F盘.然后选择"压缩卷"

输入新分出来的空间大小.这里.我分了30G.也就是输入30720 (20G输入20480.) 放心.这样不会破坏你原有的任何数据.放心去分吧.输入空间后.点击"压缩"

得到了一个可用空间

右击这个可用空间选择"新建简单卷"

出现下一步提示.当然是直接点选了.

再现下一提示.同样不需要理会.直接点击"下一步"

再次选择"下一步"

这里.选择"不要格式化这个卷"然后"下一步"

点"完成"

这时系统会出现一个.提示你格式化的个信息.我们选择"取消"

最后.记下你分的这个盘的位置.(我的是最后一个盘.在F盘之后.为H盘)

第二步:安装MAC了
关于安装自定义的选项.引导程序.这个.可以参考东皇版主的说明.这里仅以Y450为例安装.不过.大部份可以正常启动的.
1.投光盘启动看到安装画面.

2.此时.F8进入变色龙介面

3.输入"busratio=20"(引号.不用输.你一样.可以尝试不输命令进入.拼运气)

4.若干个等待画面.这段时间.大概有.6分钟左右.你看一下.硬盘.光驱有工作的话.就不要囧停了.

5.看到了安装介面.

6.语言.看你吧.这里选择简体中文.然后.点.右下角标志.下一步.

7.等待介面.

8.欢迎介面.(这里注意的是.出现了这个介面.先不要点选继续.稍等一下.上面的工具栏出来了)

9.点击上方工具栏的"实用工具"

10.选择"磁盘工具"

11.等待信息

12.点击选择你在WINDOWS下.分出来的那个空白分区(diskOS..)这里不要选错.要不然.会造成其它盘的资料丢失.

13.点选"抹掉"

14.这里"宗卷格式"的下拉菜单.我们选择"Mac OS 扩展式 (日志式)"
     名称方面.随便你写

15.最后.选择"抹掉"

16.现在提示窗口..继续选择"抹掉"

17.等待执行

18.完成后.点击该窗口的左上角.关闭.我们将继续看到原先的欢迎介面.点选"继续"

19.声明当然选择"同意"

20.点击选择刚刚抹掉的那个盘..点"继续".

再继续

21.这个时候.可以喝杯咖啡.点些点心.等上好一会儿.半个左右.

22.最后.提示装完重启.
注意:这个时候.在"剩余时间:大约一分钟"这时候.可能会出现"安装失败"我们不用理会.不需要惊慌.事实上.已经安装完毕的了.

第三步.设C盘为活动分区.进入WINDOWS

当你有WINDOWS原版光盘的时候.请看A步骤.当你有PE的时候.请看B步骤.

A:
1.启动光盘..点选"修复计算机"

2.选择好恢复选项.点下一步.下一步.重启即可进入WINDOWS.

B:
1.启动PE...进入PE.你看一下.哪种分区工具.你是熟悉一点的.一般的PE都带有"artitionManager"的.虽然版本不一样.细节方面.也有小小的出入.不过.都是大同小异.

2.选择到C盘.

3.设C盘为.活动分区.

4.完成为.重启电脑.进入.WINDOWS了.

第四步:安装BootThink及加载驱动.
1.安装BootThink.

2.多多逛论坛吧.找到自己合适的KEY(驱动)放进CarwinSystemLibrarySLExtensions 文件夹内.
至于dsdt.aml文件 放在Carwin 文件夹内.

----------------------------------------------------

这里重点讲解小Y..Y450的驱动.及DSDT文件的位置处理方法.这是保证今后.不出现五国的重点的重点!

上面是我加载的小Y驱动和DSDT.楼下可以下载.加载在C盘下的驱动.不能包含声卡驱动.

小Y的.触摸板要想正常.还要删除.CarwinSystemLibrarySL下的.Extensions.mkext.

声音方面.
1.首先..删除MAC.下.自带的AppleHDA.kext
2.再用.Kext Helper.将VoodooHDA.kext安装到MAC下.

对于已经安装好MAC.而已已经出现五国的小Y朋友.最简单用效的方法.就是.在WINDOWS下.把BOOTTHINK先删除.再重新安装.加载驱动.然后也把MAC删除了.重新再安装一次!(当然.也有其它方法.就是清除MAC和BOOTTHINK缓存这个方法.个人觉得.还是什么都重装一次好一点)

经过这些步骤后.小Y从此以后.再也不会五国了.按照我步骤去做的.但还出现五国的小Y朋友.留言给我.我负责到底!
---------------------------------------------------------

第五步.完成MAC的最后安装.配置好MAC
1.装好BOOTTHINK后.重启电脑.当然选择进入bootthink了.

2.按F8进入命令行模式.

3.输入 -x32   后回车.系进系统.(进入32位)

4.等待画面.

5.欢迎介面.下一步

这里留空.不用输入

6.创建你的账户..你随便填.输入账号.和密码

7.最后.安装完成.

网友:
好像学不会。真的很难

网友:
以前和朋友在一起研究过装ios系统,但是有点麻烦,关键是要去网上找有不有对应的硬件的驱动,这一点是麻烦的,我的电脑是三星R518,以前装成功过。
跟lz说的方法差不多,谢谢lz分享哦

网友:
我一朋友 买了台MAC 不会用 让帮他装WINDOWS ……
话说apple不就是因为软件而出彩的吗……

网友:
   图片没看到

网友:
苹果系统在国内用着还是太不方便,好多软件都不支持

网友(2012-01-12):
我索尼E38的可以么,I5的处理器,需不需要什么补丁?另外没有光盘可以安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