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转速快 开不了机 求解

楼主(2011-08-17):
cpu风扇转速过快 开不了机 什么情况

网友:
风扇转速只与散热有关,与U不跑没关系,查U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A:
你可不可以说的清楚点呢 是什么样的 跳变呀 电流跑到多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不可以说的清楚点呢 是什么样的 跳变呀 电流跑到多少呀

我是上门搞的   没带工具

网友:
什么机器没说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正常开机的时候就是先快2秒后就正常了

这个是正常的,很多intel的原装风扇先快转一下,然后正常,我见过很多品牌机就这样,你说的开不了机和这个没关系的。上诊断卡吧。

网友:
初学者都有可能还没下载分就无法看到你的杰作了,

网友(2011-09-16):
这不好说德

网友:
品牌机都是这样的

网友:
根据经验先把内存擦一下试试。有些主板在开机的时候会控制CPU风扇在最大转速,正常启动后就会慢下来的。下次上门记得带诊断卡

网友:
看看bios里面 cpu风扇全速运转是不是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