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停的闪烁

楼主(2011-08-17):
一款长城G196带玻璃镜面的显示器,通电开机后屏幕不停的闪烁,换过显卡确认不是显卡的问题,疑是屏线?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种板卡级的维修 不要在这里求助了好么??  求求你们了  就是这种人才使得芯片级维修收费上不去

网友:
一般情况是有电容鼓包的,或者灯管高压板等问题

网友:
你那是屏的问题呀
换屏就好了

那岂不是显示器就报废了??

网友:
灯管,高压板................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
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灯管,屏线都有可能,慢慢试呗,又不需要跑线路,

网友:
换个屏试试啦!!!!!!!

网友:
怎么个闪法? 闪一般都是高压条。

网友:
应该是屏幕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区分是背光在闪还是图像在闪,不同的闪思路是不同的!

一句话就点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就闪,系统自检的英文字也闪,

信号线,屏线,显示器驱动板,慢慢查呗!

网友:
这个需要芯级才能解决问题 这里确实说不太清楚 还是需要自己动手慢慢排查的

网友(2013-07-04):
现在面前就躺着这样的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