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oc 912sw+

楼主(2011-08-17):
求aoc 912sw+ mcu 板号715G2078-2-m

屏线是双36的
型号:tft19w80ps

网友:
双屏线的是最难修的,驱动板也不好买

网友:
是啊,我这个应该就是mcu坏了,原来是不加电,现在换了个别的mcu已经加电,但是无显,mcu不匹配

网友A:
我遇到过一台一样的,也是双排线的,刷程序好的,你可以试试这个 AOC912SW(CPU U40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一台一样的,也是双排线的,刷程序好的,你可以试试这个

谢谢楼上的兄弟,刷上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兄弟,刷上好了

请问MCU程序怎么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MCU程序怎么刷的呢?

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很有用的  谢谢  正在找这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