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东芝A50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08-17):
接到一台东芝A50 不触发,发现南桥BIOS,时钟都修过,重新做BIOS,触发了,屏从白屏、红屏、绿屏跳变,集显,焊北桥还是一样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弄了,各位同行老师指点一下,是屏坏还是北桥、还是别的问题。请指点一下。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性大一点  也有可能是屏线

网友:
大师些看到给点意见

网友:
应该是屏线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
  换屏线就好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是什么情况,还有内存条也看下

网友:
可能是屏线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