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TH多功能编程器进来指导下

楼主(2011-08-17):
这种编程器不知道用的人多不多,本身我个人用的也少,但是一般的主板LPC/fwh总线的都可以刷,SPI总线的25系列的BIOS也可以刷,但是笔记本上有中40针的29VL的BIOS。

不知道这种BIOS座能不能在这种编程器上使用
下面是两个这种编程器的刷新软件,搞一般的维修够用了

网友:
120块钱的吧,软件在哪里,楼主说什么呢

网友:
楼主请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不懂LZ的意思!!

网友:
这个转换座,放在500P上你是可以试一试,而不会烧了芯片。但是在Willem编程器上,我认为在没有得到厂家的确认之前最好不要试。以防不测。如果非试不可的话,建议先查好芯片PDF,以确定Vpp,Vcc.设好编程器的跳线,先不放芯片,用万用表搭在必要的管脚。点击编程。

网友:
我认为不行,这个适配器因该是48脚的,编程器是32脚,不配套。

这个编程器我也有,为了这种芯片特意买了VP480(中间还买了VP-38B)

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个网站,不了解西尔特,只认识沈阳的威龙代理。

LZ这个willem 编程器,若是真的支持这种芯片,适配器也不是这样的,适配器上的电路板还有很多元器件,还要飞几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