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过后 。。。。。。。。。

楼主(2011-08-17):
最近这几天修了好几台显示器 都是雷劈的 开不了机 拆机检查 保险 桥都是好的 发现都是 开关管 管理芯片坏了 软击穿 不知道大家遇到么有? 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开不了机

网友:
前几天我接触到一台也是雷J的 发现电源板有D管短路 翘起 LD7576GS 正常 更换之后搞定

网友:
是啊, 让暴风雨来得再猛烈些

网友:
雷声一响 黄金万两 以前老板的名言

网友:
打雷后,连换网卡的都多,看来我们做修理的都喜欢打雷

网友:
换了好多EA1530和LD7575了,
主板网卡打坏的也多,有的南桥也打坏了

网友:
哈哈,太多了,特别是农村的机器,主板直接烧桥

网友:
哈哈,大家都喜欢打雷啊,这样的机器好修

网友:
前几天打雷的时候常见啊现在好多了

网友:
笔记本好多坏网卡芯片的 , 不过还要订货 郁闷了

网友:
打雷一般 就坏 开关管 电源芯片

网友:
以后 要多备的开关管 和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