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x2500 无显示黑屏维修

楼主(2011-08-17):
手上有 两台 hp tx2500,ati 南北桥,amd 的cpu.

问题是开机无显示,键盘大小写灯闪.
连农民工都会说这是北桥问题,我做了一台,做了几次还是一样状况,所以就没有动另外一台.
看电流,都是直接上到0.7-0.8左右,没跳变就上不去了.
测所有供电都出来了,内存地址线也ok.
cpu也换过,在怀疑bios了,但是这一代架构好像bios坏得很少啊,而且手上没编程器.

这次真是麻烦了,没什么思路了,各位大哥高手,麻烦麻烦指教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CPU坏了嘛,这个机子不是北桥就是CPU

网友:
做北桥是加焊还是重值?CPU换过了,排除这两样了还是刷下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