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显卡跑1f

楼主(2011-08-17):
爵豹 7300GT的显卡    显存供电12V正常  核心IC的VCC无电压 2R2未坏
上板子诊断卡,过不去显卡,为1F
核心芯片也换过了,还是没用,到底怎么搞的啊

网友:
换张显卡可以过不啊。可以就蒙头修显卡就好。肯定没发现GPU。先打32对线吧。

网友:
楼主GPU短路了

网友:
GPU短路了!

网友:
核心没电压的话换过核心的电源管理芯片么?不换电源管理芯片就换核心那也太奇怪了吧!

网友:
先打下核心供电的值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电压都没有,当然跑码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