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键盘连键,换ec仍然连键

楼主(2011-08-17):
g430键盘连键,换ec仍然连键,一直出数字6,之前去掉键盘,仍然出数字,就换了ec,结果好了半天,第二天开机仍然连键,没有排阻和排容,求维修思路

补充内容 (2011-8-18 11:52):
大哥,我说了去掉键盘还是出,你看清了再说啊!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1
晕死,也不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难啊, 是不是你机器 进水了,,,造成了连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键盘接口有点水渍,但是我清理了

我一猜 就中,,, 原来真是进水了,, 主要害怕断线,,, 你小心点 清理下 水渍, 千万多注意些细节,有些进水了,你不但要 清理,而且适当的时候在 加焊些 进水过的配件部分,,

网友:
补焊下进水腐蚀过的,器件,再看看有没短线,短路的地方。

网友:
键盘口 黑没黑啊  好好洗洗吧

网友:
第一换个键盘看看,第二,量测是否断线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然后测量借口的阻值,看有断线的没,进水的机器,要很小心很小心的去修。

网友:
已经好了,换了一个键盘接口

网友:
键盘接口坏了??

网友:
键盘排线接口地方的电容,查一下,进水后小电容吃水后很容易出问题,曾经修过这样的,还会导致进系统很慢。

网友:
检查IO到键盘接口的每一条线,以及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