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 怪问题

楼主(2011-08-17):
长城m9wgl5 通电有时可点亮 有时点不亮 只要点亮显示正常 ,点不亮时 指示灯正常 灯管不亮 无图像 查电路各路电压正常 无on信号 , 过一段时间 (时间不等 )自己可点亮 on信号为高点平 显示正常 。烦请高手指点
点不亮

网友:
查电源(特别是5V那一路)、高压。再者就是等它能点亮的时候把按键给拔了,看看

网友:
加焊下,MCU就可以了

网友:
长城的,我遇到过,驱动板问题,不好修。。。。没有修好,,,,现象跟你的一样。有修好的人,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网友:
我上次修过和你一样的故障。查过开关信号原件都是好的 直接把开关线飞到屏供电5V就OK了

网友:
长城的有几个型号还是直接换驱动板吧,我修过好几个好了后一个月后就又出老问题了。是网吧里的,不知道是他们长时间使用而引起的,还是本来就没完全解决问题就不清楚了。

网友:
如果就是开机信号引起的话,可以直接冲屏供电上面飞线过去开关上面啊,万一不行直接换驱动板算了。

网友:
找个驱动试试 ,应该是MCU出问题了

网友:
看来现在液晶便宜了,电话设计也越来越差了啊

网友:
应该是按键或者程序问题

网友:
是不是 电容 鼓了 啊 鼓了电容指示灯会 一闪一闪的 按键 也有关系

网友:
去看一下按键板的开关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