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30换显卡后 掉电

楼主(2011-08-17):
D630的机器 显卡门直接换成了升级版的 换后以一切OK 客户取机器后用了一天 第二天就出现开机掉电 电流0.75 ,还以为是显卡的问题拆下就直接加焊了一下 当时居然好了 就装机器了可装了一半试机器又出现老问题了。想问题是不是不是显卡 ,是没装好吗 又仔细的装了一下。装完什么问题都没了啦  。呵呵 这次可能好了 今天早上一开又是那问题了  郁闷 把显卡换掉还是不行  各大电感加焊一下  还是不行。 请高手指点一下,。,,没思路了  BIOS刷过

网友:
没有遇见的吗?  不要沉了

网友:
前几天修台D620和i的情况差不多   我那机器是电源接口那有点变形   一上来螺丝就会出现开机你那问题   最后上BGA纠正了下PCB就OK了

网友:
显卡还是没做好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 摘掉显卡也是一样 。显卡也换过了

网友:
把散热处理好   我遇到过

网友:
键盘上的三个灯一个也不亮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好像还没到内存。

网友:
DELL的机器要是内存没有过会掉电的,看看内存槽子。

网友:
现在问题是键盘灯都没亮  , CPU 内存电压瞬间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