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920接电源,电源灯一直闪

楼主(2011-08-17):
Acer5920,电池没电,接外接电源,外接电源上的灯一直闪。用维修电源上电的话,有个MOS很烫。新手,各位大虾能给点思路吗?怀疑图中绿圈的二极管有问,那个三脚的二极管要怎么测呢?

网友:
打对地阻值,看对不对

网友:
查图纸看看引脚定义,按二极管的方法测就行了

网友:
发烫多数是后面有短路,或者自行有问题,可以先打下对地阻值,或先换一个好的看还烫不,还烫肯定就是后面有短路。

网友:
把这个管子换了,试试

网友:
电源指示灯一直闪动,后级有短路的,那个应该是双二极管吧, 你仔细检查下, 看是那里短路了,然后再去烧机大法,很快就能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