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后视显示器

楼主(2011-08-17):
如题,一个八脚芯片烧了,还有一串的电容电阻,因为电压过高导致,大体能看清是一个为ML6151G的一个芯片。网上没有查到他的PDF,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芯片代换。  看的也不是太清。  ML 151G这几个字是很清的。   有知道的说明一下。

网友:
有修过的没有。大家给个回复,就是这个电路图。电脑主板上好像没有12V到3.3的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