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P-A主板

楼主(2011-08-17):
开机要点晶振才肯跑码 。 晶振我换了还是一样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晶振一脚进南桥了 。点亮了进步了系统好像要一个密码有没高手指点下。BIOS我都刷了

网友:
BIOS 不对 重新刷吧!

网友:
晶振谐振电容是不是坏了,还有106小电阻! 这个提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不是BIOS里面设置错了,先放电,要么恢复BIOS出厂设置,要么就刷BIOS吧!

网友:
新刷的BIOS设置不对,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
放电试试,不行再刷BIOS

网友:
电池放下电看看,你问问客户怎么用成这样的,BIOS被锁住了

网友:
把主板洗一下,烤干

网友:
轻轻的刷几下吧,

网友:
板子上的红色三个针是CMOS跳线吗?

网友:
引用别人的

故障原因是:主板上硬超频跳线没有设成CPU的实际外频。开机一切默认继续报错,提示超频失败,应直接按了关机按钮,拔掉电源,拆下主板电池,拆下硬超频跳线,按CMOS清除按钮,硬超频插回CPU实际外频位置,装上主板电池,插上电源,开机提示载入默认之后,调节正常的时间,关闭BIOS防毒,其他全默认(如果挂双硬盘的朋友还要设下引导盘),再也不报错了。

如果硬超频跳线插错了,不管插得低于CPU实际外频还是高于CPU实际外频,都会产生超频,后者理所当然是在超频,后者是主板判断CPU的外频后自动给超的,不管BIOS里D.O.T是否关闭。

给你百度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