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连接故障解决

楼主(2011-08-17):
公司重新组装局域网,换了路由器和交换机,有吉几台电脑上不了网,侧了网线,能通,本地连
接就是没有反应,以为是网卡驱动出现了问题,卸载掉重新安装还是无法连接,后来在设备管理
器中打开网卡属性,在高级里面把“连接速度和双工模式”的值设成了10MBps全双工,把“网
络呼醒和关机连接速度”的值设成了10MBps优先,确定,
能连上但是网卡运行不稳定,有时候开机能启动可,有时候启动不了,又打开网卡属性,找到“电源管理”,去掉了“允许计算机关闭这个设备
以节省电源”前面的对钩,把”IP地址和DNS服务器”设成手动,完成,一切OK。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10M半双工也有效果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下次要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IP和DNS手动设置很关键

网友:
网卡的电源被关掉了啊  很正常的事情

网友:
欢欣鼓舞 不错  这个很有效

网友:
要是我遇到这个问题就蒙了

网友:
好经验,学习啦,以后遇到照做

网友:
你要自己试试绑定一个IP看看可以吗

网友:
学习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2312-1-1.html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231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