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m 掉电怪问题

楼主(2011-08-17):
机器配置965gm  hbm南桥 待机电流0.023m5m正常,按下开关后电流0.02----0.03----0.18----0.68----0,78----0.66然后回到0.33停个三四秒回到待机,电流上到0.78事瞬间cpu0,9v 内存1,8v 北桥供电1.05都有,换过cpu 和刷过bios无果。求高人指点

网友:
求路过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快沉水啦自己顶一下,小弟在线等

网友:
是怎么坏的?现在是开机掉电,有两种可能,后级短路和供电不足,你先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客户送过来就这样,后即没有发现组织不正常的,电流推到0,34时测量cpu0.9 v 内存1.8 北桥1,25 1.95 都有

网友:
在没亮机之前掉电的好好好仔细的去查一下各路电压。

网友:
北桥挂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内在供电好象容易出问题,可能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