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台机器电子元件没有标识的asus z99J

楼主(2011-08-17):
故障现象:开机掉电。
拆出板子之后,一般情况下习惯对着图纸。好不容易找到图纸了,看了板子。晕了,元器件连个标示都没。
经验缺乏,但板子还是要修的。于是,继续。
掉电可能有:有短路,保护了,/温度过高。
不过这板子有个好处,就是有节点。
按照平常修机器的思路,一步步的排除。最后,查处北桥短路。换掉先。测试,正常开机,进系统。花了两个小时,常常的舒口气。
这时候客户打电话说,不修了。
我…………&*(

网友:
楼主真是浪费精神啊!

网友:
客户有时神经,一会儿一个主意

网友:
楼主,您真有意思

网友:
要是碰到这种没标识的PCB了,最好是用点位图了,或者就是经验了,客户修不修,反正是练技术了。

网友:
点图很好找吧。

网友:
为什么不先报价呢?先报一个在可操作范围内的价格不好吗?

网友:
我也遇上过没有原件标号的板子,很闹心的
不过楼主的坚持我很佩服呢

网友:
要是碰到我,他的机子别想修好了!

网友:
我内个擦,也遇到过一个修好后说不修的,事先还报过价同意修的了,没办法,故障复原后还他.

网友(点评):
还还原,你真是好人,该拆就拆吧

网友:
楼主你太羡慕你了。我也要加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