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显示器,几分钟就黑屏是不是通病

楼主(2011-08-17):
每次重启还能亮,估计是高压部分出问题了,电源是内置的,还有别的原因没,。LCD

网友:
你分析的基本上是这样了,,高压及屏灯管,,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测试   看是不是正常   或者找个单灯的高压板  测每一根灯管的电流

一定一定

网友:
基本都是灯管老化问题。重启可能还有一下粉红色。

网友(点评):
黑的时候右边中间有彩亮显示

网友:
电源指示灯  有亮吗

网友(点评):
亮,是绿灯,

网友:
高压板上最大的一个电解电容更换掉。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灯管的问题吧,先换个通用高压条试试

网友(点评):
恩,主意很好

网友:
查电源  高压板  灯管

哈哈,张师傅也来了

网友:
要么改一个高压  联想一般是管子

网友(点评):
还不知怎么改,地方都不够放